运动控制
在活动物体上装置NaPiOn,可以检测出人体吗?

楼主(2015-10-25):
在活动物体上装置NaPiOn,可以检测出人体吗?

网友A:
在活动物体上装置NaPion检测出周围的活动人体的功能。不取决于是否有人,有可能出现不断有信号输出的状态,所以不推荐使用。造成以上现象的理由是NaPiOn在温差4度以上的情况下就能检测出移动物体。在周围环境中的物体中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温度,NaPiOn启动时可以相对地检测出满足上述条件的物体,最终不断发出有关信号。因此,不建议在活动物体上搭载NaPiOn。

网友B(2015-12-13):
学习了,谢谢大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