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使用FX-101光纤放大器,但是入光量较低,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6):
使用FX-101光纤放大器,但是入光量较低,如何处理?

网友A:
在光纤没有任何问题,且不想更换光纤的前提下,可以更改反应时间,该传感器初始的反应时间为250us,可以更改到600us。如果还是无法满足要求,只能更换放大器,可以选择FX-102, 与同款光纤匹配时,入光量将高于FX-101,3倍左右。

网友B(2018-08-03):
我这里FX101初始入光量为0,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