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是否无法在直射光下检测出物体?

楼主(2015-10-26):
是否无法在直射光下检测出物体?

网友A:
在太阳光强光(直射光)的直接照射下,传感器的视野(±数度)将产生误动作。不推荐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只要在光轴偏离的情况下使用,即使朝着太阳光的方向,也可避免误操作。由于传感器的视野存在±数度的偏差,请把光轴向y轴方向偏离-15度。请参照附件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