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器指令疑问的咨询

楼主(2015-10-26):
请问一下,使用MP2300S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电机的齿轮比为1:9,指令单位为0.01°,当执行EXM [A]36000 D500时,[A]36000指的是伺服电机的上的指令位置还是经齿轮比转化后的指令位置。另外36000这个指令位置是指哪一个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经齿轮比转化后的指令位置,A轴的位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请问一下那电机要转多少度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36000 就是走360度 D500就是给一个外部信号的时候会这个时候走500个指令,即5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