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知压力传感器的设定步骤

楼主(2015-10-26):
请告知压力传感器的设定步骤

网友A:
设定步骤的基本流程如下所示。(1)调整零点 → (2)初始设定 → (3)设定压力值 → (4)检测详情请参照使用说明书、产品样本。没有使用说明书、产品样本的情况下,请从网上下载使用说明书、或者产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