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RS-485通信,连接多台HL-G1时,有时会出现接收的测定值格式错误,无法正确解析,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6):
PLC使用RS-485通信,连接多台HL-G1时,有时会出现接收的测定值格式错误,无法正确解析,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受PLC的RS485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切换时间,和扫描时间影响,如果PLC反应时间慢于传感器反应时间,则导致接收的数据,丢失一部分,造成无法解析。请更改传感器PRO6中的【延迟发送时间】选项,设定一定时间的延迟发送。

网友B(2018-08-24):
情况很对,建议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分析数据流, 通过数据流来判断具体错误原因,只看结果是无法做正确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