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L-G1传感器,使用模拟电压输出,为什么输出电压与测定值不成线性关系?

楼主(2015-10-26):
使用HL-G1传感器,使用模拟电压输出,为什么输出电压与测定值不成线性关系?

网友A:
请务必注意,HL-G1传感器模拟量初始为电流输出,所以需要先在PRO4中,将模拟量输出设定为电压输出,再连接模拟量电压输出线缆(黑色带屏蔽),才能得到正确的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