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HL-T1系列的模拟量输出有哪些?

楼主(2015-10-26):
HL-T1系列的模拟量输出有哪些?

网友A:
HL-T1系列的线性输出有模拟量电流和电压输出:电流输出:4—20mA电压输出:-4—4V(内部可设定+-5V,0-5V)注:初始状态下模拟量电压输出和我们通用性模拟量电压输出范围有区别,通用性的电压输出是0到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