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HL-G1系列使用RS485通信时是否可以同时读取测量值?

楼主(2015-10-26):
多台HL-G1系列使用RS485通信时是否可以同时读取测量值?

网友A:
多台传感器使用RS485通信时不能同时读取测试量,只能逐一进行读取。但是通过PLC与传感器1对1对应通信的话可以大幅减少检测中的时间延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