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安装对齐角度多少是可以的呢?是否有对齐角度要求不高的产品?

楼主(2015-10-26):
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安装对齐角度多少是可以的呢?是否有对齐角度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A:
请参考检测特性图中的,角度特性。根据检测距离,对齐角度有一定变化。例如:CX-411,检测距离1m,对齐角度要求为±10°;检测距离5m时,对齐角度为±5° ;检测距离10m时,对其角度为±4° 。如果±10°依然无法满足要求,只能选择回归反射型产品,安装多面回归反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