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光纤放大器FX-500系列和FX-100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26):
光纤放大器FX-500系列和FX-100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1)响应速度不一样,FX-100系列最高响应速度是250us以下,FX-500系列最高响应速度25us以下;2)两者的发光强度不同,FX-500系列要比FX-100系列要强,在配同款光纤头的情况下,检测距离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