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NK V控制器上显示ERROR-4该如何排除

楼主(2015-10-26):
S-LINK V控制器上显示ERROR-4该如何排除

网友A:
ERROR-4为连接了未识别装置的错误信息此类现象一般出现在新设备组装和追加删减设备后出现将控制器调节到CONFIG模式再常按ENTER键3秒以上,系统会对连接上的设备全部进行识别,识别后即可解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