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SF4B系列在使用部分屏蔽功能时,未屏蔽部分有感应时,自动复位后,屏蔽部分失效,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26):
光幕SF4B系列在使用部分屏蔽功能时,未屏蔽部分有感应时,自动复位后,屏蔽部分失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未屏蔽部分感应时,传感器报警,整个动作停止,自动复位后,屏蔽功能线A和B要重新有输入信号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