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SF4B系列信号灯有变化,但是无输出动作?

楼主(2015-10-26):
光幕SF4B系列信号灯有变化,但是无输出动作?

网友A: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自动复位功能线是否有效,再检查光轴是否对齐,最后要注意光幕的手持控制器是否还是连接(光幕手持控制器只设置参数时使用,平时不能连接在光幕传感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