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是否不通过本体操作设定基准值,而使用外部的教导设定?

楼主(2015-10-26):
光纤传感器是否不通过本体操作设定基准值,而使用外部的教导设定?

网友A:
可以。请使用FX-101放大器,其中有白色输入线,可以做外部教导。教导模式有3种,分别为两点教导,限定教导,全自动教导。在使用外部教导前,请先在本体上设定好要采用的教导模式。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外部教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