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运动控制运动控制程序编辑的咨询

楼主(2015-10-26):
请问一下,如图1、图2所示,用MPE720编辑运动控制程序的时候,Group1、Group2中的轴能不能重复,如Group1、Group2中的A2和E2轴。

                             图1

                                图2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但是指令上不能有冲突。不能同时使用同一个轴。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