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L-C203BE检测0.7mm玻璃厚度时,为什么传感器上下移动检测数值会有一定的变化?

楼主(2015-10-26):
使用HL-C203BE检测0.7mm玻璃厚度时,为什么传感器上下移动检测数值会有一定的变化?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都有线性度规格所以检测结果会在规格范围内变动检测玻璃厚度需要正反射安装方式,此时传感器的上下移动会导致光点的左右便宜,每次测定值都不是同一点会导致结果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