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扫描周期

楼主(2015-10-26):
松下PLC的一个扫描周期有多久?求大神回复下,谢谢~~

网友A:
PLC的扫描周期和你的程序大小,有关系!

楼主:
回复内容:怎么根据我的程序大小来计算PLC的扫描时间

引用 网友A:
PLC的扫描周期和你的程序大小,有关系!

网友B:
监控一下DT90022 当前值*0.1ms 就是你的程序扫描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怎么根据我的程序大小来计算PLC的扫描时间对...

楼主一般的扫描周期都够用,你的干嘛用啊

网友C:
软件里面可以看到的,你自己找找

网友D(2016-11-12):
5000步以内100ms,一般都是满足够用的

网友E:
在线监控可以看得到扫描周期,扫描周期和程序的多少成正比

网友F:
手册里面有个可以监控扫描周期的数据寄存器,可以设置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