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S 0.75KW报err09

楼主(2015-10-26):
汇川MD320S 0.75KW报err09欠电压故障一般会是哪里有问题,比较少接触这类变频器,请教各位大神给予小弟一些意见?

网友A: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没有问题 直流也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

那就建议你更换新的变频器,或者联系汇川客服了,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2019-11-05):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如100V0.47电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