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朋友要求帮助。

楼主(2015-10-26):
求助:有朋友要求帮助:要求安装停电后自动启动发电机装置。用电功率为10KW,现在手里有15KW发电机一台。现要求配备自动转换装置,就是在停电的情况下自动启动发电机。不知道各位老师谁有停电自动启动发电机的的相关技术和图纸?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你的求助是自己加上的,建议楼主在帖子面前加求助,是这样的帖子:

网友B:
2个互锁接触器就可以实现,不过,电网对这方面有要求,不许以这种方式发电运行,市电、发电转换要通过手动9端子双头开关。如果你们当地没这要求,可以用2个接触器实现。另外,还要加一个直流接触器,接通蓄电池,以启动内燃机。直流接触器要先动作,发电机运转正常了再送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了!!!

网友C:
已经搬迁到每日求助板块。

网友D:
可以试一试双电源转换开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了!!

网友E:
可以试一试双电源转换开关然后配合断电启动发电机的启动开关,启东3s关闭启动开关。后检测发电机有电,木有电再启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