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漏油的密封方案

楼主(2015-10-26):
Key words:变压器漏油原因,变压器带油堵漏,变压器修补,变压器堵漏,变压器修补厂家,变压器维修厂家,变压器堵漏价格,变压器漏油原因及修补技术

变压器漏油主要部位:法兰连接处。套管底部、散热片、油枕

原因

1、材质低劣。密封件材质低劣和缺损是变压器连接部位渗漏的主要原因。变压器渗漏油的75%以上处在连接部位,而橡胶密封件失效所致渗漏油,占连接部位渗漏油的95%以上。油是通过橡胶密封件与连接界面的间隙渗漏的。在橡胶密封件不失效时,一般不会渗漏,因为橡胶件在挤压下能够充满并压紧凸凹面。密封件的表面质量,几何形状对油的渗漏也有一定影响,但关键仍是橡胶密封件的材质性能。橡胶密封件一般位于油箱上盖、上下节箱沿大、小法兰之间。在变压器运行时,它们处于高温挤压、油浸、局部暴露的条件下,特别是绝缘瓷套管上的密封胶件,要随变压器器身在真空罐内经受115℃高温和近40h 烘烤。质量不良的、尤其是瓷套管内的扁圆橡胶件,多已开始老化,油浸后便开始变质。因其处在变压器油箱中上部,受到油压大小不匀,虽一时不致渗漏,但若在变压器移动或运输中发生摇晃、振动、再加上油的冲击就会渗漏。可见。劣质橡胶密封件容易老化、变质、龟裂、塑性变形,以至失效。是造成油渗漏的主要原因。
 2、焊接残余应力的影响。焊接残余应力是变压器焊缝渗漏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油箱焊点多、焊缝长、焊接难、焊接材料、焊接规范、焊接工艺、施焊技术等都会影响焊接质量,特别是手工电弧焊时更易形成焊缝烧穿、气孔、夹渣、裂缝、未熔合等缺陷。其中,在油箱水压密封试验时不一定能检出来焊透缺陷,这也是导致渗漏油的原因。  www.qdyuke.com
  焊接实质上是金属重新熔炼的过程,1350℃左右的溶液在空气中骤冷,使焊缝产生200Mpa以上的残余拉应力,极大地降低了疲劳强度,特殊情况下,残余应力的峰值可能接近焊缝的疲劳强度。变压器在受到冲击和振动时,这些外力叠加焊缝残余应力,一旦超过其疲劳强度,出现在残余应力的峰值区非贯穿焊缝缺陷处就要产生裂缝。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焊缝渗漏占65%,同时在电力变压器运行中,大部分金属构件受到频率为100HZ,振幅为6~60μm的强迫振动,箱壁平直部分的振幅达75~440μm。因为焊缝潜伏着残余应力,所以变压器现场往往由冲击、振动而产生焊缝渗漏油。

3、变压器的焊点多,焊缝长。油浸电力变压器是以钢板焊接壳体为基础的多种焊接和连接件的集合体。一台31500KVA变压器采用橡胶密封件的连接点约27处,各种形状的橡胶密封件30多个,包括散热管两端与油箱的焊接,总焊点达70余处,焊缝总长近20m左右,因此渗漏途径可能较多。直接渗漏的原因是橡胶密封件失效和焊缝开裂、气孔、夹渣等。
    4、其他原因。除密封件和焊缝渗漏油外,中、小型变压器的导电铜杆、特种变压器的导电铜板及安装座的铜焊处也常发生渗漏。部分厂家因各种原因,时常采用铜铸杆或板代替轧制杆或板。铸铜最易产生气孔、松疏和夹渣,往往形成贯通沟道而发生渗漏。导电铜板与支座的铜焊脆性很大,可能在变压器安装接线或运行中出现裂缝而渗漏,变压器连接密封部位的螺母也常因变压器运行时振松而渗漏。

修补方式:

传统技术上维修存在的难点 :1.需要在油污的表面进行粘接,2.需要粘接在手工处理的表面
应用技术的关键在于:粗表面处理技术的材料
解决方案:EG修复技术,不停机,快速、永久性修复,表面兼容特性超过了带油表面
优秀的粘接力在潮湿的金属上,优秀的粘接力在手工处理的金属表面,粘接的强度适用于泄漏管路

高分子修补工艺,在设备运行状态下,漏点处有一点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应首先解决压力问题,紧急修补剂可在3分钟快速固化,且由于其良好的水油兼容性,对于经简单处理过的表面油污表面可以良好粘接,待其固化后检查漏周边是否还有漏点,然后依次封堵,并静置2小时观察。外侧使用高密度修补剂将修补区域完全包裹,经证明此修复技术可以在渗漏状态下进行良好的密封,并有着超过10年的使用寿命,是一种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