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安川变频器带3只电机,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5-10-26):
先发个图,一个变频器带3只电机,按照工艺要求,且3只电机不同是动作。

一只电机75KW,一只22KW,另外一组8只电机组成,每只7.5KW。变频器是安川H1000系列。

三只电动机电源分别有三只不同接触器供给。

变频器参数设置中有电机2参数,言外之意可以拖动2只不同时工作的电机工作,切换以后按照电机设置参数运行。现在出现第三个单独运行电机要求,如何设置第三个电机参数?

网友A:
不同时动作的话得加旁路接触器才行呀,咋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动作的话得加旁路接触器才行呀,咋没看到呢?

图中有接触器的,K12K1/H22K1/G20K1是三个接触器。保证每组电机单独运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动作...

 看来你是要同频率运行三台电机,而且是不同时运行。感觉这样使用不太妥当,变频运行时介入另一台电机会有冲击的。

网友B:
这样啊,根据楼主提出的要求,三台电机不同时动作,那就好办了

楼主设置变频器的参数,都设置什么,一般不都是设置一些保护电机的参数,还有其他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根据楼主提出的要求,三台电机不同时动作,那就好...

你的回答很好!

是这样,因为变频器最多有电机1和电机2参数,我有三组电机。可以设置两组电机参数,第三组电机参数没办法设置。

我们以前思路是:变频器采用V/F控制模式,主起升是带PGV/F控制模式,副起升是不带PGV/F控制模式,把主起升和副起升电机参数输入,第三组电机不设置参数,因为不带PGV/F控制模式下,变频器运行对参数依赖性不很大。前提是一组8个电机,每个电机要设置热继保护!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根据楼主提出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那楼主完全可以在接触器上加热保护继电器,这就可以保护电机了

网友C:
三类电机功率差别太大,有的变频器参数不好设置,可能在运行时容易报警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