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MODBUS通信

楼主(2015-10-26):
最近有个项目,AB 1756与其它系统通信。MODBUS RS485通信。但是,有三个通信接口。不知是否有一个模块可实现AB与此三个MODBUS的通信?

网友A:
可以实现,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实现AB与此三个MODBUS的通信?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功率管理系统。AB 1756PLC,带冗余系统的,有触摸屏。以太网环网结构。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就是AB要三个MODBUS通信,从其它系统采集信号。但是,有什么样的模块可以兼容AB 1756,并且最好是一个模块。

引用 网友B:
实现AB与此三个MODBUS的通信?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管理系统。AB 1756PLC,带冗余系统的,有触...

MODBUS通信通讯速度可不如以太网,楼主如要是找这样的模块,可以咨询AB客服,让他们提供给你支持MODBUS通信通讯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管理系统。AB 1756PLC,带冗余系统的,有触...

而且建议楼主都采用以太网控制,这样便于控制!

网友C:
modbus 通讯不难做啊和现场仪表通讯吗?

网友D:
用第三方的SST模块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