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排使用8个光纤传感器FX-501,是否可以使用通信方式将信号输入给PLC或上位机?

楼主(2015-10-26):
并排使用8个光纤传感器FX-501,是否可以使用通信方式将信号输入给PLC或上位机?

网友A:
可以使用通信单元SC-GU1-485,使用485通信的方式将传感器的ON/OFF信号上传,该方式最多将16台并排安装的光纤放大器的信号上传。并且此种方式还可以设定传感器基准值,显示入光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