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HL-G系列产品测量振动时,无法呈现真实的震动量曲线?

楼主(2015-10-26):
为什么采用HL-G系列产品测量振动时,无法呈现真实的震动量曲线?

网友A:
检测震动时,一定要注意两个设定项。1、取样周期(选用的越快,越能够及时反映震动情况)2、平均次数,请选1,(数据上不做任何处理,输出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