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以下两个LA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26):
关于S7-300一键启停的程序,我理解以下两种方式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仿真的效果却不一样,B能够正确实现一键启停的功能,但A不能,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

A:

B:

补充:

刚才又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触发器的地址不能用Q,只能用中间变量,但梯形图手册中SR触发器的地址可以是I、Q、M、L及D等区,从道理上说应该是可以的,请高手帮个忙给解答一下!

楼主:
没有高手帮忙解答吗?求助,再顶一下

网友A(2020-06-19):
这两个应该从PLC扫描方式来说,跟是不是Q点输出没有关系,PLC扫描方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A把Q0.1置位后,紧接着到下面的触发器的R脚里的Q0.1也是通的,所有同时又复位了。所有A里面是失败的。
B里面触发器从左边扫描到右侧的Q0.1后那个触发器的R脚的Q0.1没通,到下一个扫面周期过来才通,但是呢,I0.0上升沿已经过去了。所以必须再有个上升沿才能复位 。所以是成功的。

B里面SR触发器扫面的时候从左到右当扫到Q0.1的时候还没通(因为SR触发器没执行完,Q0.1咋它后面才通),而A里面Q0.1就是在触发器上面是连通的。所以R脚的Q0.1随着触发器的Q0.1通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