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444是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的,为什么对工件颜色的影响还是很大?

楼主(2015-10-26):
CX-444是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的,为什么对工件颜色的影响还是很大?

网友A:
首先请确认接线,为了降低工件颜色对传感器的影响,请将粉色线接在0V。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对工件的颜色影响远远小于扩散反射型产品,但无法达到完全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