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利时macsv系统怎么导入gsd文件?

楼主(2015-10-26):
我是大菜鸟,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一直没找到答案,希望高手解答,最好有图片说明,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用过和利时的,

应该有帮助系统吧。

网友B:
直接拷贝gsd文件进文件夹,不用导入的

网友B:
C:\MACSV\MACSV_ENG\CodeSys\Target_Backup\Linux\PCBASEDIO

上面是macs525安装盘gsd文件的存放位置,直接将gsd复制粘贴到到里面去就可以了。设备组态菜单栏,“查看”-“自定义设备”,右侧有窗口选择GSD文件,右键选择定义设备,然后自己选择就好了

网友C:
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D(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