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暂停

楼主(2015-10-26):
如何在步进指令中做个按钮使正在运行的程序暂停,用哪个指令可行,求大侠指点!!!(M1040在实际PLC中暂停不了)(我用的是台达ES2系列PLC)

网友A:
“暂停”功能比“直接停止”更加灵活!不过,能否实现该动作,取决于楼主对“位元件”状态的理解,包括“时序”区分。 比如:必须在某一动作执行过程中,才能按下“暂停”按钮;然后使用“恢复”按钮解除。

网友B:
直接在步进的最外上面写个CJ跳过,取销条件时继续步进

网友C:
也可以使用主控指令

楼主:
对: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D(2015-12-02):
用M1104(Y2 Y3)或M1078(Y0 Y1)置on是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