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传感器检测工件的有无时,是否会出现因物体颜色不同,检测距离不同的情况?

楼主(2015-10-26):
激光传感器检测工件的有无时,是否会出现因物体颜色不同,检测距离不同的情况?

网友A:
会出现此情况。激光也会受到物体颜色的影响,所以请按照颜色的不同,调整好合适的检测距离。如果不想因为此情况,而受到干扰,请选用距离设定型光电传感器,或者选用小型激光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