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GV小车上,使用PX-20系列产品是否会因为相对投光,造成传感器误动作?是否可以远程调整检测区域?

楼主(2015-10-26):
在AGV小车上,使用PX-20系列产品是否会因为相对投光,造成传感器误动作?是否可以远程调整检测区域?

网友A:
一个PX产品能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同事接收其他25台PX-2传感器的光线。因此在一个地方同时开动多辆自动导向车也是安全的。可以通过外部灵敏度调节(模拟电压),来调整检测区域,主要支持的机型为PX-24/24ES/23ES/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