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运行有问题

楼主(2015-10-26):
自动运行一段时间会自动停止,所有的空开都不会跳,只是自动运行程序停止。

之前运行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停止时没有报警,没有故障显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自己查程序吧,一般可能是外围电路引起的,或者有人STOP PLC了,建议检查程序,看好自动运行条件,然后检查或者更换外围电路开关。

楼主:
谢谢了  程序我查过了  明天去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B(2018-08-22):
写程序的人员是否增加了停止命令,使程序运行到满足停止条件时候停止,或者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