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光纤都可以配带透镜检测吗?

楼主(2015-10-26):
所有的光纤都可以配带透镜检测吗?

网友A:
不是的反射型一般是同轴的光纤可以安装。透过型的也可以安装透镜,但也不是所有,具体情况可查看光纤传感器产品指南,里面有指定使用的光纤型号 (P32-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