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如何实现信息录入并编辑界面

楼主(2015-10-26):
如何使用力控做一个信心录入界面,输入一条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将信息录入数据库,同时在界面上显示出来(该功能已经用SQL查询实现),并可以在界面上选中某条信息进行编辑如删除或者置顶(一直无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5-12-22):
插入数据一般用ADO组件,建好模板表---打开数据库---打开数据表---按模板表添加信息---更新表。

#ADOModule.OpenDataBase();//打开数据库

#ADOModule.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product_info");//打开数据表

#ADOModule.AddNew();

#ADOModule.GetData("sjbbd");

#ADOModule.Update();

网友B(2016-03-11):
使用xArrow组态软件的话,我倒是可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