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回归反射型光电传感器,CX-491等,是否可以使用不同品牌或者不同规格的反光板?

楼主(2015-10-26):
回归反射型光电传感器,CX-491等,是否可以使用不同品牌或者不同规格的反光板?

网友A:
如果使用同品牌的不同规格反光板时,请注意检测距离的变化。如果是不同品牌的反光板,无法保证一定可以使用,请先测试,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