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lc和触屏通信modbus

楼主(2015-10-26):
请问如何用触屏控制一个最简单的开关电路,modbus里I、Q区只能读取,那要改变Q区的状态怎么设置地址?现我已经用写入Q区实现了。。。但是现在就是V区的地址和触屏对应不起来,按照网上的说法plc的VW1002对应Modbus的10002但是在触屏设置后无法显示VW1002的数据,也无法写入,我估计是对应错了,所以寻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应该不止读吧?一般通讯都可以读写,实在不行只能硬接线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止读吧?一般通讯都可以读写,实在不行只能硬接线控制了。

唉,但是确实是这样的V去应该是可以读取写入的,但是我测试还是不好,没弄明白,网上也找不到实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不止读吧?一般通讯...

V区可读写,看看V区读写的范围,然后再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不止读吧?一般通讯... 内容的回复!V区可读写,看看V区读写的范围,然后再试验一下。

嗯,现在就是V区的地址和触屏对应不起来,按照网上的说法plc的VW1002对应Modbus的10002但是在触屏设置后无法显示VW1002的数据,也无法写入,我估计是对应错了,所以寻求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