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如何接地

楼主(2015-10-26):
1.DCS系统接地的基本要求
  DCS系统接地是为了保证当进入DCS系统的信号、供电电源或DCS系统设备本身出现问题时,有效的接地系统能承受过载电流并可以迅速将过载电流导入大地。接地系统能够为DCS提供屏蔽层,消除电子噪声干扰,并为整个控制系统提供公共信号参考点(即参考零电位)。当接地系统发生问题时(接地电阻过大,多点接地,接地线断线或接地线与高电压、大电流设备相接触等),会造成人员的触电伤害及设备的损坏, 因此,完善、可靠、正确的接地,是DCS 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和良好运行的关键。

2.保护接地

2.0.1 用电仪表的金属外壳及自控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如绝缘破坏等)而有可能带危险电压者,均应作保护接地。通常所指的自控设备如下:

1.仪表盘、仪表操作台、仪表柜、仪表架和仪表箱;

2.DCS/PLC/ESD机柜和操作站;

3.计算机系统机柜和操作站;

4.供电盘、供电箱、用电仪表外壳、电缆桥架(托盘)、穿线管、接线盒和铠装电缆的铠装护层;

5.其他各种辅助设备。

2.0.2 安装在非爆炸危险场所的金属表盘上的按钮、信号灯、继电器等小型低压电器的金属外壳,当与已作保护接地的金属表盘框架电气接触良好时,可不做保护接地。

2.0.3 低于36V供电的现场仪表、变送器、就地开关等,若无特殊需要时可不做保护接地。

2.0.4 凡已作了保护接地的地方即可认为已做了静电接地。

3.工作接地

3.1 一般规定

3.1.1 为保证自动化系统正常可靠地工作,应予工作接地。工作接地的内容为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质安全仪表接地。

3.2 信号回路接地

3.2.1 在自动化系统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中,非隔离的信号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信号参考点,并应进行信号回路接地(通常为直流电源负极)。

3.2.2 隔离信号可以不接地。这里指的隔离应当是每一输入(出)信号和其它输入(出)信号的电路是绝缘的,对地是绝缘的,电源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

3.3 屏蔽接地

3.3.1 仪表系统中用以降低电磁干扰的部件如电缆的屏蔽层、排扰线、仪表上的屏蔽接地端子,均应作屏蔽接地。

3.3.2 在强雷击区,室外架空敷设的不带屏蔽层的普通多芯电缆,其备用芯应按照屏蔽接地。

如果是屏蔽电缆,屏蔽层已经接地,则备用芯可不接地,穿管多芯电缆备用芯也可不接地。

3.4 本质安全仪表接地

3.4.1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在安全功能上必须接地的部件,应根据仪表制造厂的要求作本安接地。

3.4.2 齐纳安全栅的汇流条必须与供电的直流电源公共端相连,齐纳安全栅的汇流条(或导轨)应作本安接地。

3.4.3 隔离型安全栅不需要接地。

4 接地系统和接地原则

4.0.1 接地系统由接地联结和接地装置两部分组成。

1 接地联结包括:接地连线、接地汇流排、接地分干线、接地汇总板、接地干线。

2 接地装置包括: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接地级。

4.0.2 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接地联结采用分类汇总,最终与总接地板联结的方式。

交流电源的中线起始端应与接地级或总接地板连接。

4.0.3 当电气专业已经把建筑物(或装置)的金属结构、基础钢筋、金属设备、管道、进线配电箱PE母排、接闪器引下线形成等电位联结时,仪表系统各类接地也应汇接到该总接地板,实现等电位联结,与电气装置合用接地装置与大地连接。

4.0.4 在各类接地联结中严禁接入开关或熔断器。

5 接地连接方法

5.1 现场仪表接地连接方法

5.1.1 现场仪表的工作接地一般应在控制室侧接地。

5.1.2 对于被要求或必须在现场接地的现场仪表,应在现场接地。

5.1.3 对于现场仪表被要求接地或必须在现场接地,同时又要将控制室接受仪表在控制室侧接地的,应将两个接地点作电气隔离。

接地型热电偶、PH计及电磁流量计等仪表只能在现场接地。

5.1.4 现场仪表接线箱两侧的电缆的屏蔽层应在箱内跨接。

现场仪表接线箱内的多芯电缆备用芯宜在箱内作跨接,然后根据3.3.2处理。

5.2 控制室仪表接地连接方法

5.2.1 控制室(集中)安装仪表的自控设备(仪表柜、台、盘、架、箱)内应分类设置保护接地汇流排、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和本安接地汇流条。

各仪表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和信号及屏蔽接地端子通过各自的接地连线分别接至保护接地汇流排和工作接地汇流排。各类接地汇流排经各自的接地分干线分别接至保护接地汇总板和工作接地汇总板。齐纳式安全栅的每个汇流条(安装轨道)可分别用两根接地分干线接到工作接地汇总板。

齐纳式安全栅的每个汇流条也可由接地分干线于两端分别串接,再分别接至工作接地汇总板。实践中常常将现场的设备外壳与系统地(信号地)、本安地连接,以此保证安全栅能可靠工作。

5.2.2 保护接地汇总板和工作接地汇总板经过各自的接地干线接到总接地板。

5.2.3 用接到总干线连接总接地板和接地级。

6 联结电阻、对地电阻和接地电阻

6.0.1 从仪表设备的接地端子到总接地板之间导体及连接点电阻的总和称为联结电阻。

仪表系统的接地联结电阻不应大于1Ω。

6.0.2 接地极的电位与通过接地级流入大地的电流之比称为接地极对地电阻。

6.0.3 接地极对地电阻和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及接地总干线两端的连接点电阻之和称为接地电阻。仪表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7 接地联结的规格及结构要求

7.1 接地连接线规格

7.1.1 接地系统的导线应采用多股绞合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7.1.2 接地系统的导线应根据连接仪表的数量和长度按以下数值选用。

接地连线 1~2.5mm2

接地分干线 4~16 mm2

接地干线 10~25 mm2

接地总干线 16~50 mm2

7.2 接地汇流排、联结板规格

7.2.1 接地汇流排宜采用25 mm2X6 mm2的铜条制作。也可用连接端子组合而成。

7.2.2 接地汇总板和总接地板应采用铜板制作。铜板厚度不应小于6mm,长宽尺寸按需要确定。

7.3 接地连接结构要求

7.3.1 所有接地连接线在接到接地汇流排前均应良好绝缘;所有接地分干线在接到接地汇总板前均应良好绝缘;所有接地干线在接到总接地板前均应良好绝缘。

7.3.2 接地汇流排(汇流条)、接地汇总板、总接地板应用绝缘支架固定。

7.3.3 接地系统地各种连接应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地连线、接地分干线、接地干线、接地总干线与接地汇流排、接地汇总板的连接应采用铜接线片和镀锌钢质螺栓,并采用防松和防滑脱件,以保证连接的牢固可靠。或采用焊接。

接地总干线和接地极的连接部分应分别进行热镀锌或热镀锡。

7.3.4 接地系统应设置耐久性的标识。

用 途

颜 色

保护接地的接地连线、汇流排、分干线、汇总板、干线

绿色

信号回路和屏蔽接地的接地连线、汇流排、分干线、工作接地汇总板、干线

绿色+黄色

本安接地分干线、汇流条

绿色+黄色

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

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