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顾美 EX2N-30A文本PLC一体机

楼主(2015-10-26):
EX2N-30B的升级版。和EX2N-30B相比,文本显示功能更强

PLC和文本使用一个编程口编程

PLC模拟量输出可以做成0-20MA输出的

模拟量输入多种类型可选,输出0-10V或0-20MA或混合型

文本用《COOLMAY_30A文本编辑软件》,PLC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

开关量最多12入12出,模拟量4入2出

通讯口:自带1个232口,可选装1个485口

型号规格:EX2N-30A-10/16/20/24MT (-4AD2DA)

显示尺寸:68*36mm  可清楚显示6行*12个汉字

外形尺寸:134*102*30mm

开孔尺寸:119*93mm

1、产品特点

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可选)、文本显示于一体

PLC可特殊加密,将密码设成12345678,将禁止读取

文本和PLC共用一个RS232编程口编程,使用更方便

可以选装一个485口,可以支持MODBU通信协议,三菱编程口协议和自由协议,可组网多个PLC或其它设备

LCD 显示:240×128 像素;LCD 寿命可达 2 万小时。常规为蓝屏,灰屏和黄绿屏可选

画面存储容量为256KB FlashROM

功能键有18个,功能均可自由指定

全部采用可插拔端子,方便客户安装维护

使用灵活,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

外观时尚,体积小巧,节省空间

2、型号命名

EX2N - 30A– 10/16/20/24MT- 4AD 2DA –EK/PT/NTC/V/A4/A0-V/A0-4P-2C1/C2-48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系列名称        EX2N 系列:PLC兼容三菱FX2N指令

2:显示器类型     30A

3:输入输出点数   10:5入5出或6入4出,16:8 入 8出,20:12入8出等

4:输出类型       MT:晶体管输出5:模拟量或温度输入路数:1-4路

6:模拟量输出            1-2路

7: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 PT100      NTC:热敏电阻

                         A4:4-20MA电流     A0: 0- 20MA      V: 0-10V电压

8:模拟量/温度输出类型   A0:0-20MA      V: 0-10V电压

9:高速脉冲:   4P表示4路 200K高速脉冲

10:高速计数    C1表示100K单相计数, C2表示100K双相计数

11:485通讯口可选,支持modbus协议自由协议

3、产品参数

产品系列

EX2N- 30A

屏幕特性

显示尺寸

68×36

组态软件

COOLMAY-30A文本编辑软件

PLC特 性

本机开关量

最多12路输入,最多12路输出

本机模拟量

最多4路输入,最多2路输出

程序空间(永久保存)

8000 步

输入口数字滤波时间

0mS 到 60mS 可 调

基本指令执行速度

0.08uS

通讯接口

2 个(编程口 RS232 和 RS485)

编程软件

兼容三菱PLC编 程软件

输入指标(数字)

隔离方式

光电耦合

额定输入

7 mA

逻辑 1(最小)

4.5mA

逻辑 0 (最大)

1.5 mA

输入指标(模拟)

输入信号范围

7 种

响应时间

1 个扫描周期

分辨率

0.1℃

总体精度

±1%(满量程)

输出指标(继电器)

触点容量

暂无继电器输出

响应时间

机械寿命(无负载)

电气寿命(额定负载)

输出指标(晶体管)

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最大工作电压

30V

工作电源

DC24V+/-10%

隔离电压(电源-外部端子)

1500VAC

输出指标(模拟)

输出信号范围

0-10V

模拟量输出路数

最多4入2出

精度

10位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0℃~45℃

工作湿度

5%~90%

储存温度

-10℃~60℃

振动频率

10-57HZ 57HZ- 150HZ

振动加速度

0.07 9.8m/sz

振动扫频速率

0tc/min≦1

产品规格

结构

工业塑料结构

颜色

工业灰

外壳尺寸

134×102X 30

开孔尺寸

119×93

供电电源

24VDC

额定功率

3W

外部接口

串口

1X232,另有1XRS485可选

USB

1主1从

4、外观及安装尺寸

网友A:
楼主如果能配上图片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