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PM1A CMP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上面这个程序,为什么当0.00闭合后,定时器TIM010计数从500到400的时候,CMP指令比较后,为什么P_EQ不会闭合,1.00没有输出啊,在线等啊!!!

网友A:
楼主你如果有问题, 请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这样点击率就高了,例如:

网友B(2016-01-19):
用1.00的输出与前边的等于命令P-QE锁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