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GP-X涡电流位移传感器将X3S换成X12ML后检测范围仍然没有改变,该如何正确操作?

楼主(2015-10-27):
GP-X涡电流位移传感器将X3S换成X12ML后检测范围仍然没有改变,该如何正确操作?

网友A:
由于不同尺寸检测头检测距离不同所有更换检测头尺寸后需要重新调整直线性在断电状态下更换检测头接通电源选择检测物体材质调整直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