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G1系列传感器显示“”,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7):
"HL-G1系列传感器显示“”,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测定值不定的情况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增加移动平均次数 2.清除检测头的投光受光部的污渍 3.确认检测头的安装方向正确 4.确认检测头或测定物是否倾斜 5.是否符合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6.传感器的多余电缆是否有短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