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超薄型工件,用那款区域传感器更好?

楼主(2015-10-27):
检测超薄型工件,用那款区域传感器更好?

网友A:
推荐使用NA1-11一般区域传感器的投光元件与受光元件成对进行扫描,因此不能检测薄型物体。而NA1-11的投光器侧元件按点1~11的顺序扫描进行投光动作,受光器侧元件不扫描。因此投光器侧元件进行投光动作时,受光器侧所有元件1~11都入光。受光器侧的元件只要有一个不入光的部位,即进行遮光动作。通过此方式可检测薄型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