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GL-8U没有检测到物体也会有信号输出给PLC?

楼主(2015-10-27):
GL-8U没有检测到物体也会有信号输出给PLC?

网友A:
GL-8U是两线式接近传感器,接负载(PLC)时会受PLC导通电流的影响,如果连接有些品牌的PLC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建议在负载端并联一个泄漏电阻,使用传感器在没有检测到物体时的电流为3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