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什么是移动平均?

楼主(2015-10-27):
什么是移动平均?

网友A:
对数据取平均值,例如移动平均设置为64。第一次平均1-64测量点的数据后,后续每回只会取一个数,例如第二次平均2-65,只需采集第65个点的数据,即可进行平均,因此,减少了检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