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怎么计算的,手册上的取样周期就是实际的响应时间吗?

楼主(2015-10-27):
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怎么计算的,手册上的取样周期就是实际的响应时间吗?

网友A:
取样周期不是实际的响应时间。激光位移系列的响应时间公式:响应时间=取样周期x平均次数。手册上只有取样周期时间,平均次数参数内部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