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C2控制器上的2个报警指示灯亮起是什么原因?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2015-10-27):
HL-C2控制器上的2个报警指示灯亮起是什么原因?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A:
报警灯亮起是因为未连接检测头或处于黑暗状态,请调整检测环境或连接检测头报警指示就会消失,所以若只连接一个检测头,则另一报警灯一直亮起是正常状态,并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