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SF4B光幕需要使用光轴的屏蔽功能,是否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线可以进行切换屏蔽条件,传感器内部有无屏蔽条件的数据库?

楼主(2015-10-27):
SF4B光幕需要使用光轴的屏蔽功能,但因为加工工件的不同,造成屏蔽的光轴位置和数量不一致。是否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线可以进行切换屏蔽条件,传感器内部有无屏蔽条件的数据库?

网友A:
不能通过外部输入线切换屏蔽条件。目前仅可通过手动控制器进行切换。且传感器内部没有屏蔽条件的数据库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