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HL-C2是否有配套的人机界面,要选哪个型号?

楼主(2015-10-27):
HL-C2是否有配套的人机界面,要选哪个型号?

网友A:
HL-C2可以用人机面板进行参数设置和数据读取等。可在松下官方网站下载HL-C2专用驱动程序for-GT12,然后下载到带RS232通信接口的GT12触摸屏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