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光纤放大器的定时器功能有什么用,ON定时和OFF定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7):
光纤放大器的定时器功能有什么用,ON定时和OFF定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光纤放大器的定时器功能主要是对输出信号的处理。OFF定时(Ofd):是工件失去后,信号再保持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才断开输出信号。(断开延迟)ON定时(Ond):是检测到工件时再延迟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才会输出信号。(接通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