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HL-C2系列测量工件厚度的操作过程?

楼主(2015-10-27):
HL-C2系列测量工件厚度的操作过程?

网友A:
1、上下各垂直安装一个检测头。2、设置OUT1输出为-(A+B)。3、放入标准块(选择接近被测物体厚度的标准块)。3、用已知标准块的厚度减去测量值。4、所得值计入偏移量中。5、放入工件进行测试。